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09-08-19):
请问各位:
Proface人机的跑马灯如何设定?
就是报警时,报警的内容想从页面下方从右到左的跑那将如何设定?

网友A:
貌似要勾選滾動報警吧
天各一方

网友B:
PROFACE人机不能做这报警。它只有A-TAG Q-TAG U-TAG

网友C:
如果是用ProPBWin C-Package03这个软件,在报警设置页面里点最左边按钮(见上图),然后输入地址位,类型设置为“消息”,添加报警内容(见下图),还要在屏上设置字体大小,有时默认的过大!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ProPBWin C-Package03这个软件,在报警设置页面里点最左边按钮(见上图),然后输入地址位,类型设置为“消息”,添加报警内容(见下图),还要在屏上设置字体大小,有时默认的过大!

    谢谢,再请问下,那么跑马灯的位置要如何选择呢?

网友D:
    先设置基本报警信息,再用A-Tag配合.

网友E:
    三菱可以!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