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的丝杠总会卡死

楼主(2009-08-19):
我公司的校准器,这些时间来,工作过程中总会停机,主要是步进电机带动的丝杠卡死,引起的停机,我们已把丝杠、电机、控制器都已换过,但故障还是有,请问各位专家,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问题不一定在丝杆上,把电机去掉用手转到看看

网友B:
可能是某些原因造成负荷太大,步进电机失步所至.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力是否够,丝杠安装是否有问题,控制器可以监控看一下,一个个排除。

QQ(VX):2252241236

网友D:
加装一个减速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检查一下加减速时间是否太短?或者负载太大?电机和丝杆不会是刚性连接的吧?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F:
检查机械传动部分,因为原来设备是正常的,特别是机械间隙部分。其中1楼也提到机械部分问题。

网友G:
检查机械连接部分,检查以下电机

网友H:
可能是配合的问题,转速高吗?没电时用手感觉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