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请高手解释一下:图中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场接线以及测量情况如图所示。图中有部分接线端子我画图时省略。
1. 不明白的是:在同一个位置互感器电流表显示的值和钳形表的测量值为什么不一样呢????
2.现场的接线,测量方法,电器元件和测量仪表均检查过,都良好!
希望大家能仔细看清楚,互感器中也是两根线同时穿过去的,即所测值为线电流
  •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去看41楼的正解

网友A:
    互感器和钳形表是有比例的你的比例选的合适吗?不合适会有较大误差。

楼主:
    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选择是合适的!钳形表就不要解释了吧!

网友B:
    钳形表测量时的位置
    旁边相线是不是干扰了

    应该是50A
    没测好

网友C:
    是电磁干扰吧!互感器肯定比钳表准一些了!

楼主:
    可是测了三个地方全是80-90A而且连续测了三四天,每天要测好几次呢

网友D:
    回答楼主问题1:是仪表的精度问题.
    我认为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是电-磁-电,所以一般在现场测试难免会发生像楼主说的测量不准确问题.这是电流互感器或者是钳型表之类的磁电系仪表目前存在的缺陷.我是理解为磁干扰(就是在同一相导线上在不同的位置测量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一般测量位置是尽量把导线分开(减少干扰的可能性)并尽量避免在电控柜内检测.有必要选择到电机侧比较妥当.题外话:就是尽量把每个电器元件做一下接地措施.特别是控制单元必须做接地.接地必须是同在一点上.控制柜外壳严禁做电气接地端!!!!尽量避免使用零线.

网友E:
    干扰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没有这么大吧,只有37千瓦电机,电流几乎超出了额定电流,应该是50A左右。还是干扰的问题。同意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G:
    楼上的各位朋友和楼主大家好!
        楼主的问题是正常的,星三角启动的马达在正常运行的时候,6个头的电流是相电流,即楼主电流表的位置和绿线钳流表的位置,那么红线钳流表的位置测了线电流(两根线)。根据相电流和相电流有 根号3  倍的关系可的:50*根号3=86,大家可以找个马达验证一下。用同一个钳流表测马达的6个头的电流和电源的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提个建议给你。下次要把电流表装在热继电器的上面或QF1的上面。

网友G:
    噢,对了 。
    楼主用的是指针钳流表吧,不准的,换个数字的。很直观呀。

楼主:
    10楼的朋友!您好!我用的是数字钳形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电流表显示值和钳形表测量值不同呢?
    钳形表和互感器测量的位置基本相同,都是测得线电流!

网友H:
楼主:按照图片上分析你钳形电流表所测的值是六个线头的一根。
并不是电源进电机的主线。
而电流互感器测得值是电机的真实工作电流。如9楼所说的。
个人看法。

楼主:
回答12楼!用钳形表测出来两种值,一种是用绿色线条表示,一种是红色线条表示!
所以希望大家能把图片另存为看一下清楚的大图!!!

网友I:
钳形表测电流一般是不准的,只是大概,与诸多因素有关。

楼主:
此贴不能沉啊!望大家踊跃进来帮助分析!!

网友J:
我刚刚验证过了,测的是37KW的空压机电机。如 9 楼所说! 楼主,提个建议给你。下次要把电流表装在热继电器的上面或QF1的上面。

楼主:
回答16楼:装在热继电器上面测得是相电流,而装在空开上面测得是线电流,
况且一般情况系热继电器和主继电器是连体的!

网友J:
我刚才按楼主给的图纸所标的位置,分别测过电流值,绿线位置是45A ,红线位置是72A。热继电器和主继电器是连体的,此位置测得是45A。我这没装互感器,所以不能验证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不能沉啊!望大家踊跃进来帮助分析!!

网友K:
红线部分钳流表测的是线电流,绿线部分测的是相电流,因此红线部分的电流约是绿线部分的1.732倍,至于电流互感器测得的电流从数值上看应该是相电流,你的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匹配吗?变比是多少?电流表量程是多大?

网友K:
钳流表与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原理是一样的,即使钳流表存在误差也不应该这样大。

楼主:
回答20楼:互感器和电流表都是150/5的。

楼主:
真的沉啦???

网友L:
楼主你注意看一下,你测量的五十A是六线分之一,也就是电机的六根组的其中一条,而你测量的红色线是,他的电流是流向KM1与KM3也就是线电流=;相电流的根号三倍

楼主:
回答25楼:互感器所测得位置和钳形表所测(红线部分)是一样的就是上下有点点分别!互感器和电流表全是好的,都更换过了,钳形表也是好的也已经检验过了!
好像见鬼了似的,就是解释不了这是什么现象???

网友M:
看你的电流互感器里穿了几根线,穿一根和两根是有区别的,和楼上的几位说的一样.

网友N:
互感器中也是两根线同时穿过去的, 是什么意思?37KW电机互感器应穿一根线呀!请解释一下,再看你的问题.

网友O:
可以把红色的线延长 看看 !! 时候会有干扰也不一定!!

楼主:
回答28楼:建议你把图片另存为然后单独打开看清楚,然后再注意帖子的红色大字部分!好吗???

网友P:
1:建议看一下互感器和电流表的量程是不是太大.
2:再看一下互感器的精度是多少的,是0.2级的还是0.5级的.一般0.5级是控制用的,用在测量上误差会很大的.
楼主的问题可能出在精度上或是量程选的太大,建议换一个精度高一级的互感器和电流表试试.

网友Q:
能说一下FR1的型号吗?

楼主:
跟热继电器有关系??

网友R:
根据实际测量和分析,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Q:
引用 楼主:
跟热继电器有关系??
想看一下设计上是如何选型的

楼主:
因为用的是施奈德的电气元件,所以如果想了解选型的话直接到施奈德官方网站上查一下好了!

网友S:
主要是KM1触点与KM3触点的关系,是KM3分流了KM1接触器电流。

网友S:
在Y状态下,3相的电流大致相同。角状态下,绿线上测量点的电流是不一样。

网友T:
我同意各位的意见!!

网友U:
同意9楼说法
是否是互感器与电流表的配比不一样
互感器200:1而电流表是400:1

网友V(2009-11-20):
电工基础没学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相电流是线电流的根号三倍
红线部位测的是相电流,绿线部位测的是线电流。
三相电动机的线电压(380V)是相电压(220V)的根号三倍,而相电流是线电流的根号三倍。
请各位算下:50乘以1.732 = ???????????????????????????????????

网友W:
楼主试下用钳表卡下QF上面入线的电流肯定等于50A,是的话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