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电机隔天开机后 发现原本设定好的走的距离与实际不同了?

楼主(2009-08-19):
隔天开机后 原本设顶1000脉冲走30CM 结果有偏差 可是在运行的时候又能保持,且不会偏差~~~只是在每天开关机又变化...客户每天早上都要重新调一次机....要被轰炸了 各位兄台救命啊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机械传动那部分有问题吗?

网友A:
重新调一次机是指调哪儿?要用断电保存寄存器。

网友B:
1调机是调整哪一部分?数值的设定吗?数值是保存在断电的寄存器吗?2也可能是机械配合间隙的问题!热胀冷缩也可能导致开机的偏差!

网友C:
有没有初始脉冲问题,在程序中稍作改变,开机运行就初始脉冲,将输出脉冲清零应该没有问题了。出现第一次不正确可能是停机的时候有脉冲记忆。

QQ(VX):2252241236

网友D:
你做一个回原点呀!

网友E:
应该是没有做好回零 就是楼上说的回原,开机走一遍回零就OK了吧

楼主:
重新调一次机 是因为走的距离跟原来不一样了 生产人员要重新设定一次脉冲对应的距离 比如原来设的值是900 走1M 发生偏差900走了0.9M 为了走到1M 就重新调了下设定值

楼主:
我是没做回原点......我用两个DDRVI指令 一个指令正方向 另一个反方向...

楼主:
因为是老机型 做了好几年了 都还稳定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请你设计一个带原点回归的系统,每次开机都找原点,这样就不会发生走位偏差的问题了,我们用的系统都带原点回归,几乎很少发生走位偏差的事情.

网友G:
楼主的伺服是安装什么机械上? 整个运行过程叙述详细点最好。

网友H:
可能是原点漂移了!指定原点,开机先回原点!
伺服电机隔天开机后 发现原本设定好的走的距离与实际不同了?
http://ymmfa.com

网友I:
你把程序从机器上读出来 看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变了 为什么变了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J:
呵呵DDRVI做点动运行还好,正常工作还是做个原点,然后用绝对定位DDRVA吧,如果是连续的走动,DDRVI的累积误差太大了,

网友K:
用硬件定原点.清零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DDRVA连续走 DDRVI点动?这样会比较好吗 看看说明书去

网友L:
每次断电后应该让他回次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