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FC Blobk  和 FB Block 有什么区别啊,什么时候用FC,什么时候用FB,

小弟搞不清楚了,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谢过!

网友A:
功能块(FB)属于个人自己编程的块。功能块是一种"带内存"的块。分配数据块作为其内存(实例数据块)。传送到FB的参数和静态变量保存在实例数据块中。临时变量则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中。 执行完FB时,不会丢失实例数据块中保存的数据。但执行完FB时,会丢失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中的数据。
功能(FC)属于个人自己编程的块。功能是一种"不带内存"的逻辑块。属于FC的临时变量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中。执行FC时,该数据将丢失。为永久保存该数据,功能也可使用共享数据块。 由于FC本身没有内存,因此,必须始终给它指定实际参数。不能给FC的本地数据分配初始值。
  • 下载积分:+1(mywa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上回答正解.
    简单理解是FB 带DB背景而FC不带.

网友A:
    阀用FC电机用FB

楼主:
    茅塞顿开啊!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