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求

楼主(2009-08-19):
新购笔记本,操作系统是vista,原来的松下PLC编程软件FRWIN GR V1.1不能使用,急急急急!

网友A:
那就换成XP系统吧

网友B:
那个要找松下公司,找我们也没有用,我只现在只用XP系统吧,

网友C:
我用的XP,但我这里有朋友用的是vista,也可以用的啊。
zhou-jinsou

网友D:
不该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你再查一查其他方面的原因.按说不同的操作系统不会有选择地只认某些应用软件,特别是越高级的就应该越向下兼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