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惯量问题

楼主(2009-08-19):
请教各位前辈,在伺服系统里,常涉及到惯量这个词,请问惯量的大小如何判定?其与惯性是有怎样的关联?是控制对象的惯性也大,就要选择惯量大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A:
不是,惯量会自动调整的,根据它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