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仿真用控制按扭

楼主(2009-08-19):
使用純軟體的方式來模擬PLC的動作
環境: GPPW+PLC调试模擬器. ^_^
使用方法:
1 先開啟 GPPW
2 載入PLC程式
3 运行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即模拟运行
4 运行PLC调试模擬器
動作:
可对X输入点进行按制。
目的:
方便同志们学习三菱PLC的学习和程序测试。
源代码下载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876.html
[attachments=27512]

网友A:
我的电脑打不开。

楼主:
刚才重新处理了一下,加了DLL文件应该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B:
不错,使用很方便。

网友C:
这次可以打开了,很好用 。

网友D:
可以打开了,很好用 。

网友A:
可以打开了,谢谢。

网友E:
fx系列的可以用,Q系列的好像不能用的,有办法解决么?顺便讲讲怎么增加按钮啊?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打不开。
[attachment=27514]
出现和1楼一样的情况,该怎么解决?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用公司的电脑打开和此类似的一个文件——————“PLC控制仿真”,大概也是楼主上传的吧,没有那个什么DLL文件,也可以打开
同样的文件(PLC控制仿真)回到家以后,打不开了?

楼主:
文件解压后,有一个DLL文件要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G:
请问一下怎么用?

网友H:
谢谢,能不能把源码也发上来!
QQ:419830770
E-MAIL:jchdt@163.com
电梯行业

网友I:
PLC控制仿真能给点原理吗.?

网友I:
已经弄懂.谢谢提供源码的兄弟.!

网友J:
引用 网友E:
fx系列的可以用,Q系列的好像不能用的,有办法解决么?顺便讲讲怎么增加按钮啊?谢谢!

Q系列當然也可以模擬,只要是三菱出產的PLC都可以模擬。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代碼。

另外Q系列的模據,最方便了。可以一邊模擬一邊修改PLC程式。
FX系列只能模擬,要修改程式的話,修改完要再重新寫入PLC一次。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使用中有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讨论了,需要源码的可以到100楼下载。

网友K:
好用吗,试试

网友K:
楼主啊,我和梯形图连不上啊,怎么用啊

网友L:
具体如何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Q系列當然也可以模擬,只要是三菱出產的PLC都可以模擬。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代碼。

兄弟对这方面研究应该很深.能否给点相关的资料.!
主要能给出函数使用方法和参数说明就OK.!

网友M:
用用试试

网友N:
方便!向楼主致敬,要是能同时模拟监控输出状态就更perfect了

楼主:
正在改进中,监控输出状态,写入显示D、T、C值,都会有的。

网友O:
学习一下,有没有源码?提供一个。

楼主:
源码在可以这儿下载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395.html

网友P:
谢谢了 不错,挺好用的

网友Q:
看看是什么好东西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R:
可以打开了,谢谢

网友S:


网友T(2010-11-15):
谢谢,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U:
好东东 顶一个

网友U:
不行呀,提示少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