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存S7 300里的程序到我的电脑?

楼主(2009-08-19):
想学西门子,但连保存程序都还不会!我的电脑跟S7 300已连接上了,也可看到里面的FC/ OB...之类的有十几二十个吧!想把它存到电脑,又没找着上载/下载?双击FC/OB等有保存和另存为出来了,却又选不到保存的地址?程序是否有密码?我该如何才能保存呢?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在看到很多FC的画面直接按保存就可以了
默认目录为
siemens \ step7 \ s7proj
如果你修改了程序,最好先保存再下载到PLC

楼主:
里面有那么多FB1 FB2..../FC1 FC2..../OB1 OB2....是每个都按一下保存,还是保存一下就都有了.我按了保存都没找着?

网友B:
新建一个项目后,用【PLC】----【Upload station to PG】就可以将整个项目上载到电脑了,此后再修改过程序块后保存就保存在这个项目里。

网友C:
要保存程序,先新建一个然后上载就可以了。

网友D:
谢谢各位,我也在为此犯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