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哪些牌子好呢?比起西门子三菱的是不是便宜很多呢?

楼主(2009-08-19):
小弟新手,想用国产的代替西门子三菱的PLC,以降低成本,谢谢指教

网友A:
确实如此,国产的品牌多如牛毛。。。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品牌。。。但质量或者功能也是。。。。

网友B:
就用三菱的好了,我用的还不错。

网友C:
新手要代替西门子有难度的.

网友D:
国产的PLC质量难说,西门子太暴利了,比三菱的贵很多!不过现在山寨版“西门子”出现了,估计西门子得降价了,不然日子难过了!

网友E:
用无锡信捷的吧,挺好的,支持国货

楼主:
谢谢支持,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啊,信捷听过不错,还有别的牌子吗,多说几个,比较比较

网友F:
三凌/上海正航/

台湾永宏plc

网友G:
别忘了 永宏PLC啊 国产中的精品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H:
正航的不怎么地,信捷的我一直用,还行,

网友I:
台达PLC还可以的.

网友J:
还有海为

网友K:
co-trust的,可以使用西门子的软件和程序,

网友L:
我用过爱默生的,深圳产的,编程手法和三菱的差不多,有些功能很好用,如模拟量编程,变频器指令等,非常简单,我还试过在干扰很严重的环境用过,还比较稳定,我们选用品牌,我认为关键是要稳定,当然西门子的三菱的欧姆龙的性能都非常的好,

网友M:
支持国产PLC,支持山东三龙-最专业的生产厂家

网友N:
一直用三菱..
PLC.关键就是看稳定性..

网友O:
听说台达的还不错。
zhou-jinsou
易志刚

网友P:
科威/汇川的也不错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Q:
深圳市矩形科技的PLC还可以的。

网友R:
黄石科威的不错,还可以用三凌的编程软件

网友S:
最差的用到台湾的太差了, 不稳定老是出问题,你也不好搞的, PLC不要用太差的

网友T:
没接触过。因为厂里一直都是用三菱的。其他的机子就很少了。触摸屏是PRO FACE和三菱GOT的多。国产的价格低,功能少。质量差。反正那都是抄别人的东西。如果不用到通信,复杂的话。一般没伺服控制的。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