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FX2N程序写入时忘记关PLC运行开关,出现输入指示灯都不亮,怎么办?

网友A:
好像不关运行开关,写不进程序不,用gx可以强制关掉!应该和写程序没关吧!是输入模块烧了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应该没有关系到写程序会烧模块的,赶紧看看是否没有启动PLC(将PLC打到RUN位置)或重新启动一下PLC.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写程序进去跟运行没关系的    你刚下程序进去时候 会弹出一个对话一框提示你 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输入上接线了么?写程序与输入有什么关系?

    楼主啥时说写程序和输入有关系了?
    楼主的意思是程序写入时,没将PLC编程口旁边的STOP,RUN开关打在STOP状态,然后在运行程序时,对应的输入条件为ON时,输入指示灯该亮却没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说得都对,谢谢各位。

网友F:
    我也觉得写程序进去跟运行没关系的 ,输入灯不亮,红色ERR灯亮吗。如果是这样应该是PLC输出的24伏有短路,可以把24伏端子上的线脱开看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如果开关没拨到STOP位置时你在下载上载程序时会提示你的。
    输入指示灯不亮应该检查外围电路。最后看看PLC输入部分是不是损坏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如果都不亮可能是输入模块坏了或者外部断路器分开了

网友I:
    写程序进去跟运行没关系的    你刚写程序进去时候 会弹出一个对话一框提示你的。
    zhou-jinsou

网友J:
    DIP开关在运行的时候是没法写入程序的呀,是不是输入端线没接好呀。

网友B:
    三菱FX2N系列是三菱系列的小型机(集成机既电源,I/O等在一起的那种).看了楼上几位的回答,有点让我犯模糊.有部分同事所说是输入模块坏了.就是输入回路坏了也不能说是输入模块吗.这样会给刚入门的同事带来不必要的误会.
    再则;三菱PLC本身就支持在没有把开关切换到STOP 状态下允许写入程序的功能,既楼上有许多同事说的有提示窗口一说.写入时软 件先把CPU停止,再写入编好的程序(当然必须是编译后的;按F4)我估计楼主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写入后没有重启(断电重启)或者把开关重新打STOP---RUN一次,至于软件上能否重启我现在确实有些模糊,不能十分确认了.请有兴趣的朋友测试检查.写入程序能把输入回路损坏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些.大家期待楼主的解释...........

网友K:
把运行开关打下来然后再打开

网友L:
从新输入程序,然后从新运行

网友M:
清除后再传

网友N:
不用说了,你的输入公共线断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是不是plc内部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P:
FX2N输入要加24V电源,不像1S 1N那样

网友Q:
跟关运行开关没有关系,查一下电源正常吗?否则应该是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Q:
FX2N输入要加24V电源,不像1S 1N那样???????/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