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tp177b dp屏,

楼主(2009-08-20):
WinCC flexible2007软件编的画面程序,但无法传送给tp177b屏。计算机侧显示" 检查设置、电缆、通讯口,不能建立连接。请问
高手,都应作哪些设置,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下载?如果用串口就要改一下屏的传送设置,改成串口使能;如果用以太网就设置一下屏的IP地址。

网友B:
建议楼上使用以太网试试!!!找一条8芯的网线.方便速度快!

网友C:
没有网口

网友D:
详细设置方法及各种下载方式,见: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94267-tid-6623-aid-26873.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594267-tid-6623-aid-26874.html
【用右键将 目标另存为 即可下载】

网友E:
os更新了吗

网友F:
我也下来看看!!!

网友G(2010-10-2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我刚做了一个可以+我联系275557787

网友I:
应该是你用的电缆有问题吧,西门子原装的才可以下载的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