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从工控上下载了这个软件包,点击截图中的setup,路径与GX相同,完成安装后不知道怎么使用?

在GX找到了这个,如截图,但没有东西。怎么回事?

楼主:
查资料,好像说要点击start,但点击后出现下列画面,见截图。

会不会和我用的Vista系统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好像说要点击start,但点击后出现下列画面,见截图。

会不会和我用的Vista系统有关?

建議換xp系統

楼主:
谢谢楼上,晚上用家里的XP试了一下,正常。看来真是Vista有问题,不知道win7能解决吗?
另外,像这样的软件包比如AD、DA,如果装了两个,怎么用呢?

网友B:
AD,DA是两个不同的软件,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网友C:
谢谢楼上,晚上用家里的XP试了一下,正常。看来真是Vista有问题,不知道win7能解决吗?

打个补丁就行了!

网友D(2010-10-27):
我用的是win7系统,也安装不了。请各位高人指点如何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E:
这个软件我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F(2011-02-16):
window7  也不行  装完GPPW  也不能用了    不过好像是DA AD的版本问题

网友G(2011-05-30):
装完  发现英文的 直接傻眼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GX Configurator-AD软件包怎么用?

以上好像没有正面的回答问题,GX Configurator-AD软件包到底怎么用啊?????????????????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