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to指令求教

楼主(2009-08-20):
本人是新手。看不懂老师给的一份程序 望牛人赐教:
MOV D40 K4M100
TO K0 K16 K2M100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不明白为什么 K16 K17出现这么多次。(D40是进行PID 运算后得到的量,是数字量吧?呵呵 新手)
想询问下 这样进行下 是什么意思?
我在网上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希望牛人帮帮忙,在线等

楼主:
忘了说明了 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网友A:
如果D40是pid输出量,那下面好to是D/A输出模块,你用的什么模块?オ能知道含义

网友B:
MOV D40 K4M100 将D40的数据保存到M100~M115中,K4表示16位数据
TO K0 K16 K2M100 K1 将M100,M101的数据传送到基本单元右边第一个模块的16#BFM(模块参数)
TO K0 K17 H4 K1 原理同上,都是模块参数设置
TO K0 K16 K1M108 K1
TO K0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D:
K4表示16位数据,K2M100中的K2表示什么

网友E:
1. 去查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2. 这应该是2DA的控制程序;
3. K2M100是指M100~M107这8位数据。
该段程序即是将D40中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通过2DA的1通道输出。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有点模糊,能解释清楚点吗

网友G:
K2应该是4位数据,K2M100是指M100-M103

网友H:
K2M100是指M100~M107

网友I:
分很多模块的吧。。我也刚看了视频。。有温度模块。压力模块。。什么模块的。。不同的模块里面的表示的都不 同吧

网友J:
看特殊模块手册,上面都有

网友K:
同意9樓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