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每次动作后不能回来原点!

楼主(2009-08-20):
公司刚买回一台切断机,用的是安川的伺服电机,每次切断后都不能回到原点。工作三分钟后就尺寸就开始有误差,没法生产,厂家也在,也是干瞪眼啊!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电机本身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控制时序不稳定,试试把速度调慢些

网友B:
应该在机械和控制器方面找原因,如果你在伺服方面找原因你会后悔的(如果伺服是新的)
不知道兄弟是哪里的,安川大功率的我用的多
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等技术服务与销售
QQ:1012351099
TEL:15159213390

网友C:
可能还是齿轮之间出现的积累的误差。

网友D:
补偿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应该在三分钟的时候就像楼上说的给予补偿或者校正,(我想这个3分钟时误差是能测出来的吧?那么就应该能算出来要校正多少)

网友F:
安川 精度沒問題,
如果反向間隙問題,應該每次囘原點的誤差都差不多。
對於這種每次動作完回原點,並且原點是唯一不變的,
應該使用原點接近開關,用硬件,而不用位移量來確定原點。
充耳不闻

网友G:
伺服刚性重新调整,如果确认程序控制发的脉冲没有问题,那么看一下传动装置的误差有多大,如果要是累积误差导致,那么就需要在程序中进行补偿,或者加反馈-如磁栅尺等。伺服定位应该没有问题的。

QQ(VX):2252241236

楼主:
我们这是台切管机,它是每切一根,就偏离原点一点点,比如:管子在10点钟方向,刀的位置现在是在5点钟方向,刀是逆时针运行的,每切一根管,回原点的时侯,刀就向逆时针方向偏一点。三分钟后刀停的位置,(原点位置)已经变到1点钟方向了。

网友H:
精度这么高的私服马达用在这里?有点浪费了吧,从图上看你的切管机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应该不会到达0.0036度吧,是不是可以用其电力拖动系统改造一下,????

网友I:
是飞剪系统吗?
看样子同步出了问题,硬件可能没有反馈跟踪.

网友J:
累积误差导致。每动做一次给伺服清零,

网友K:
用绝对位置指令看看.估计是程序问题,检查是不是齿轮比有问题,没有算好一圈多少脉冲..发脉冲速度调低看看行不?

网友L:
哎,现在都是怎么了,精度要求这么低还选择用什么伺服控制呀,按主说的那样有点误差也还用用三分钟,这样的精度普通电机加机械传动机构都能做到了,厂家人都在都干瞪眼没法解决,我看谁买到他们厂的机器也是倒霉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他们接了一个PLC,现在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能说得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