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omron cx-programmer 我使用的是7.3,近日遇到一个C200HE-CPU42,7.3不支持。在网上急找了一个2.1的老版本。
安装后可上传程序,也可在线.但在线时,PLC 离线,转为运行或监控均正常,通讯指示也正常,但却不能显示梯形图的状态;
只是屏幕(梯形图程序)离线时的白底变成了灰底。
   认为7.3和2.1冲突,因为7.3也变成这样。卸载2.1后,7.3恢复正常;但全部卸载后再重装2.1,还是只能上传下载,不能显示
梯形图的状态。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
   (注:我在卸载7.3时,开始未用CX-ONE专用卸载软件,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  内有3个残留删除不掉,分别是CX-SEVER CS1/CJI(-H) DRIVE;CX-SEVER MGT DRIVE;CX-SEVER 驱动管理工具。但盘内的文件夹我都删除了)

网友A:
7.3的试用版?
还是用这个好安装时就会帮你卸载旧版本。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522-fpage-2.html

网友B:
你找一下,对应这个版本PLC的旧版软件,可能不叫CX-PROGRAM,最早的好像是单独一个软件。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