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控制
sywlf

楼主(2009-08-20):
现在准备在山上控制山下水泵,距离2KM,不知道用普通220V可行不?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只要选择合适的电缆,使得电压降越小越好

网友B:
要看水泵电机功率多大?最终要保证电机起动时电压降不超过规定就行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求助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