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如何更换求助

楼主(2009-08-20):
公司一台伺服电机编码器损坏,更换后不能正常工作,更换时如何寻找电机原点?急切请教!

网友A:
找同型号的换上,注意接线一定要正确。

楼主(2009-11-26):
看来我这个问题有点难呵,这么久没人给出一个好办法!唉……无助呀!

网友B:
是送料的尺寸不准吗?这个问题我们以前遇到过,如果线路没错的话,你看下驱动里面的程序有没问题,都没问题的话,就是你那个新的编码器还有问题

网友B:
哦,你换的是电机上的那编码是吗?那你必须用电脑连接监控驱动程序,然后转到原点就OK了

网友C:
什摸牌伺服电机

网友D:
是否同型号和安装过程是否损坏

楼主(2010-01-06):
大家可能误会了,我是把电机的编码器取下,重新安装后电机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因我马达本身是PM马达,本身有一个零点,不知道大家对这一零点有没有调整过!

楼主(2011-01-20):
无人问津,真无奈……

网友E:
一般损坏编码器电机要么不转,要么一直反转,日系伺服编码器需调零软件,且不对外公开,还是去专门修伺服的地方吧……欧美的可以调,但是有难度……

网友F(2022-05-09):
更换编码器需要进行调零才能用,不是更换就可以了,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F:
更换编码器后安装时, 首先要先进行编码器和伺服电机调零,用示波器进行观察波形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