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怎样可以实现驱动数码管进行倒计时的显示?

楼主(2009-08-20):
求助:用三菱PLC怎样可以实现驱动数码管进行倒计时的显示?应该怎样编程?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方便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方便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