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

楼主(2009-08-20):
用手轮通过PLC控制变频器,让普通电机达到伺服电机的效果。我以前看到过用三菱的PLC控制三菱的E-500变频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现在这个变频器已经停产。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二我该选那个型号变频器,还有变频器的那个参数要设定。急用谢谢。

网友A:
如果E500都可以实现,那么其他变频都可以实现你的目的。只是我不清楚你要达到那种效果

网友B:
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的替代型号是E700系列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