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我想编个测转速的程序希望大家指点。具体工作原理用一铁条装在机器主轴上,旁边装一个接近开关,机器转一圈铁条使接近开关接通一次发一个脉冲。然后算出的转速装到PLC寄存器里通过触摸屏显示。我找不到编这个程式的头绪忘各位高手指教。最好用三菱,或西门子编程谢谢。

网友A:
我有个范例,是现场在用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是一圈十个脉冲
附件: SPEED.rar (10 K) 下载次数:572
  • 下载积分:+1(刘锋)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5(wxh073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你。我学习一下。

网友B:
    是个好好的参考和学习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我用西门子CPU 编过用高速计数器计速的
    yumiqing@126.com

网友D(2009-09-20):
    我觉得这有一个速度范围的问题,一般的速度,可用脉冲输入点,使用高速计数器编程。速度太快的话,接近开关的反应是来不及的,就得用到编码器了。

网友E(2009-11-16):
    三菱SPD指令实现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F(2010-11-21):
    本人也有想做一个这样的程序。转轴的速度约一分钟130转的样子。

    希望帮助!!!

网友G:
你把那个铁换成90度的凸轮,通个运算就可以了,方法是用6000除以接触接近开关的时间再除以四就可以了,可以试试,我是这样算的在制袋
机器上使用的

网友H: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