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0。4寸彩色触摸屏能否显示PLC程序?

楼主(2009-08-20):
三菱Q系列PLC和10。4寸彩色触摸屏连接后,能否显示PLC程序?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看屏是否支持这个功能.不是三菱各款屏都支持在线梯型图的,请楼上把屏的型号说明一下.

网友B:
新型的要安装驱动

网友C:
应该不可以吧。反正我是没看见过!

网友D:
可以编辑梯形图的,屏上要装相关驱动

网友E:
我用过got1562vnba可以 只是要加存储卡

网友F:
GT15系列,分辨率640*480以上支持。
需要加选项功能卡,并安装相关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