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威伦的屏程序怎么这么编写不行

楼主(2009-08-21):
用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使PLC中M1O接通下,属性为复归型开关。同时在上面叠加一个功能键跳到下一窗口。 但按下这个键的时候功能键画面能跳转到下一窗口画面,但是M10为什么不能接通,请问各高手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A:
把功能键放在位状态开关的下一层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在实际中没有试过

楼主:
试过了 也一样的 就是不 行

网友C:
不知威伦有没有一个开关多个功能的那种,用过三菱等屏是有的。

网友C:
也可以只做一个按钮M10,再做个画面切换,触发元件为M10,不知行不?嘿嘿,不行别骂我呀!

网友D:
可以用程序来实现这个功能
当M10导通上沿时,把触摸屏的画面同时通过PLC的寄存器切换到你所需要的画面上去。
参照触摸屏编辑软件的“元件——PLC控制”

网友E:
层次不对 这样行的 我也这样用的

网友F:
请用字元件切换画面试试

lofaye work

楼主:
7 楼的 那 层次改怎么放才行 能不能说下

网友G:
这样用完全可以,我不止一次这样用过,还不止是两个按钮,把位状态设置按钮放到最画面切换功能键的上层完全可行!

网友H:
多看手册。 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网友I:
你要把其中一个搞成隐行的就是不要用图形库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