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程序不能完全下载
song2007

楼主(2009-08-21):
日本做的Q06hcpu程序不能完全下载,共有11段程序,但标题有问号就不能下载,问题是它又是如何上载成功的?求高手解惑!能下载有问号的程序?
song2007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电脑不认识日文!可利用微软的Microsoft AppLocale软件将GX DEVELOPE运行在日文环境下,那些问号就会变成字符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连上载和下载都没有搞清楚啊 上载是哪个到那个 下载是哪个到那个 你分的清楚吗? 你以为高工控是网络上下载MP3啊 。
参照2楼的方法解决问题。
song2007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但是请看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脑不能识别日文文字

Q06hcpu程序不能完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