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无输出,没有报警,程序看不到Y触点

楼主(2009-08-21):
现象:1)所有的输出点没有动作,指示灯不亮,PLC无报警;
2)用20P编程器读程序发现异常,没有看到Y触点;如下:
1 LD M8002
2 OR X001
3 ---- ---- ----
4 ---- ---- ----
LD X003
.
.
3)在中间插入 LD X000 OUT Y000 可以正常输出。
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用笔记本下载程序看看。梯形图是否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笔记本下载程序看看。梯形图是否清楚
看楼主写出来的程序用省略号表示,看不到Y的输出,所以意见通楼上所言,用电脑将程序调出来看看,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程序问题,无可置疑了··
建议修改程序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
用本本看看程序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明天就用电脑链接,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用笔记本下载程序看看。梯形图是否清楚
如果你是一个大力士的话可以用个C333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