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8-21):
我有一个PLC是施耐德的型号为:TSX08ED12R8请教高手能用TWIDO编写程序?
好梦

网友A:
TSX 应该是Premium系列吧? 没查到这个型号的PLC,如果是Premium系列,要用Unity pro编程
麻烦把问题写清楚一点儿
至少语句通顺
下载积分:+1(lhwj)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