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触摸屏如何设置两档旋钮开关

楼主(2009-08-21):
我是个新手,三菱触摸屏如何设置两档旋钮开关。

网友A:
在库里找一个你喜欢的开关样子,然后把它设成交替就行了。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系统里面有保存好多的开关图形,你可以根据形状,类型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再进行设置.

楼主:
电路通了,开关为什么点完后它又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呢?

网友C:
如果触摸屏还没有跟PLC通信的话,这是因为该开关设置成了点动。如果正和PLC通信那就要考虑到程序结构才能定论。

网友D:
是不是通讯出了问题啊??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PIC模拟软件,设置的是交替,点过后电路通了,但是旋钮开关图形又变回原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