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显示波动问题

楼主(2009-08-21):
我使用台达的SS系列PLC,扩展了一个04PT的温度模块,直接用线连接PT100温度传感器,程序上用了一秒更新一次显示,结果显示波动挺大的,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有没有人用过的好的方法介绍一下,感谢

网友A:
软件上,可以取连续几次温度的均值用于显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B:
你的PLC是否参与控制,是否用电磁加热方式,控制不当也会有温度显示波动,程序上可用位扫描方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实际PT100得到的温度是否波动大,如果实际温度波动大,显示就是正常,如果只是显示波动,取均值较好,本身也是有设置的,手册上有介绍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QQ(VX):2252241236

网友D:
显示应该是真实的,可能是算法有问题导致的温度没有控制住

网友A:
电磁干扰也会造成采样值的波动。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E:
我们曾经用的OMRON的温控器,停机时(比运转)显示正常,一运转起来就一会120度 一会100度,结果一碰感温线 情况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