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08-21):
请教,印花机的步进电机在PLC发出脉冲时经常出现电机转不动,且发出转不动时的嗡嗡声,把电机,减速机都换了还是这样,用手转动驱动装置很灵活没卡住。驱动卡也换了放在其他机上就没问题。郁闷!

网友A:
電機堵轉,負載過重 或 速度/加速度問題
是一直運轉中的設備 還是 調試中的新設備,
前者,查一下最近有什麽相關異常修理,是否修理不到位;
後者,調整負載,速度/加速度參數,脈衝配綫是否正確,電阻。
充耳不闻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用广东人的叫法“失步”首先得把脉冲率降下来或加大电机。电机的扭力不够的话你除了换电机之外,更换什么都没用。

楼主:
但是其他的设备上全是这样机械部分。程序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换在这台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