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电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9-08-21):
各位大侠:本人想请教各位:1000V 475KW的高压电机,380V 250KW的风机,4*30KW电机及37KW的空压机,这些设备分先后起动,至起动完成太概要5至6分钟左右,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起动电度怎样计算.

网友A:
什么是起动电度?你问的是起动电流吗?这些设备是6KV还是10KV的?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些设备起动完所消耗的有功功率,你可以在配电处(总进线)观察一下有功电度表的转数,再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