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弯管机利用嗣服电机送料的问题求助各位指点

楼主(2009-08-21):
我单位有几台弯冰箱用蒸发器的弯管机,以前送料是靠一只行程为50CM气缸送料,送料尺寸很难控制,现在想对这设备做一下改进,采用嗣服电机带动螺杆送料.打算再增加一个屏.在屏上编程设置第一次,第二次.....第N次送料的长度,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设置的长度,比如100CM,怎样在PLC中编程让嗣服精确送料100CM.希望有了解的同行,特别是熟悉弯管机的原理的同行指点一下,最好有这方面的程序样本供参考,本人万分感谢!急!!

网友A:
略懂一点也在学习.

网友B:
像这样不需要多大精度的东西,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做呢?简单,而且成本还低些。

楼主:
精度控制在+-1毫米内

网友C:
在伺服手册上有介绍,根据螺纹距、减速比、伺服电机分辨率、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等,将脉冲换算成CM,由实际需要来设定电子齿轮(得出一整数脉冲)。
换算由PLC执行还是触摸屏处理,要看配置!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ccj68095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自己算一下伺服脉冲和距离的对应关系,例如:伺服10000个脉冲转一圈,那么丝杠走了多少距离,中间有没有加减速器等,算出关系,然后设定伺服输出脉冲即可,可以用伺服内部位置控制,也可用PLC发脉冲来控制,触摸屏依据需要制作即可。有疑问可以问我。
下载积分:+1(ccj68095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QQ(VX):2252241236

楼主:
有使用弯管机的吗?我想了解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