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运行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GPPW)
不死封印

楼主(2009-08-22):
我电脑上装三菱GPPW 8.3 C-中文版PLC运行时提示如图错误
图1
但是对于Q系列CPU的程序可以打开,但同样提示上图错误,点击确认后能够正常看程序,但是对于FX系列CPU的程序,打开时也是提示上图错误,点击确认后出现下图提示
图2
再点击确认出现下图错误
图3
点击确认后软件退出,有时打开软件时 同时出现下2图错误提示,继续点确认操作情况和上面的一样
图1
图4
谁知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程序不完整

不死封印

楼主:
你指的是那个,软件还是实际PLC程序

网友B:
卸载了,用兔子或优化大师清理注册表后,重新安装试试了。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D:
有多种可能,最常见的是系统文件不足,或者注册表里有冲突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2222
三菱PLC编程软件运行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GP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