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roface触摸屏中文显示都是乱码~~~大侠们帮忙啊~~~

楼主(2009-08-22):
小虾,最近在负责一起设备制造,原先的设备用的是proface2500,现在节约钱用的是2301s,新买的屏子,今天我去试验了一下,新屏子所有中文显示都是乱码,触摸按钮倒是正常的,就是文字显示不行,了解情况的大虾们请速度帮忙,小虾在线恭候~~~~~~~~~~~~~

楼主:
一上午了~~还是没人解答~~~哎~~~都没碰倒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A:
可能原版本为英文的屏,而现在的为中文的,所以乱码,解决的办法,把原程序用快译译出来

网友B:
屏的字型設對嗎?

网友C:
用屏幕内部设定模式切换试试

网友D:
前后的字体设置是否一致?还有原始程序是否有多语言切换?
字体设置,前后对比了下,都是设定为中文简体的,有无语言切换偶还要核查一下,谢谢斑竹

网友E:
字体重新设一下看看
恩~~~今天重新编辑了下,明天照大家说的一一去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原程序是普通字体,上载以后就乱码。下载的程序没有问题,都是中文简体。怎样操作设置啊,请各位具体一点,谢谢了

网友G(2009-09-28):
7楼的你说的普通字体是简体中文吗?如果原程序是简体中文的,而你的系统又是简体系统的话就应会出现乱码了,还有GP37对一些文字不支持,但也只是不能修改啊

网友F:
不会吧,这个屏以前用的时间没有问题,问别人说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我看了好几遍软件没有看出什么来。我用英文版的软件也是这样啊

网友F:
好吧,明天改改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H(2010-12-16):
恺以睦地区性上是果教授城盐城征
proface触摸屏中文显示都是乱码~~~大侠们帮忙啊~~~
http://ymmfa.com

网友I:
你看看里面有没有韧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