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变频恒压供水PID控制请教

楼主(2009-08-22):
描述:图一
描述:图二
描述:图三
描述:图四
描述:图五
客户要求:由PLC和压力变送器编程来控制变频器,压力保持在0.7-0.8Mpa。
我选择了s7-200 CPU224XP,有两入一出的模拟量,AIW0为现场采集的(4-20mA)的
压力信号,量程为0-1.6Mpa
AQW0为控制变频器的外部给定,由向导生成了子程序PID0_INIT,请问如图中
填入的调用参数对吗?没有填的参数是什么意义?

楼主:
描述:图六
描述:图七
图片太多一次发不完

楼主:
由向导生成了子程序PID0_INIT,请问如图中
填入的调用参数对吗?没有填的参数是什么意义?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2009-11-08):
恒压供水 一般是用电压型的传感器连在变频器的PID上 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设置变频器上的可编程继电器给PLC信号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20点的PLC 不需要模拟块 你那种编程计算很麻烦,传感器会有误差,在程序里调很麻烦 在变频器了只要调整给定值的比例就可以

网友B(2010-02-05):
中间还有步骤吧?图三一般不用设,你那地址最好大点例如vb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