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哪位大侠用过CP1H,我用CX-P7.1联不上

楼主(2009-08-22):
电脑显示:无法联至PLC,类型和端口设置都没错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OMRON自动化网站可下载的CX-P7.3就可以用
下载积分:+1(kooocoo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CP1H两种下载:USB,只要选择下载方式为USB,然后拨码开关保持出厂设置即可。串口下载:选择toolbus,然后将拨码开关拨打串口1或者串口2下载即可。
下载积分:+1(kooocoo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QQ(VX):2252241236

网友C:
有没有安装USB驱动程序,确认方法:PLC上电,软件打开后联接USB线,看是否提示发现OMRON新硬件信息,也可以到PC电脑设备管理器上看看有没有未安装硬件驱动的黄色感叹号标记!

网友D:
要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