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变频器的频率疑问求助

楼主(2009-08-22):
用三菱FX PLC读取三菱FR-A540变频器的频率,在HMI上用PLC的D200显示出来,请问以下指令是什么意思?指令中的K4又是什么意思?是表示把D33、D34、D35、D36连续4个数字寄存器的的低8位数据内容(ASCII字符)转换成16进制数据?最后D200的数据内容是什么?
LD M8000
HEX D33 D200 K4
OUT M8161
没看懂手册讲的,请大家为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要问清楚,哪家的变频器,哪家的PLC,你查看手册对HEX指令应该会有较为详细的讲解。实在不懂就联机看一下,到底读出来的是什么。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就是将D33的高低8位ASCII码转换成HEX数据存放到D200中。K4即每四位D100传送。
D200接收的数据是16位数。
如果使用ASCII指令就是将16位数据转换成ASCII码。
三菱PLC编程手册第288页。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M8161为ON时,HEX指令为8为模式,即取源数据的低8位。
所以该指令就将D33、D34、D35、D36连续4个数字寄存器的的低8位数据内容(ASCII字符)转换成16进制数据,并存放到D200中。按照您描述的意思D200中就是读出来的频率值了。

楼主:
请问,如果D33、D34、D35、D36各数字寄存器的低8位的数据分别为(ASCII码):30H、42H、
31H、33H,那么分别转换为16进制数为30H——0、42H——B、31H——1、33H——3,那最后
D200中的数据应是多少?

网友C:
D200=H0B13

楼主:
如果问题中的K4变成K2,那D200的数据是H0B,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问题中的K4变成K2,那D200的数据是H0B,对吗?
没错

楼主:
懂了.感谢sjm213.
递上好酒、好烟,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