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开Eview窗口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最近我向别人讨要了一个印刷机的EB500窗口程序,反编译后打开时里面的画面都乱了,位图也乱套了.请教大虾们我该怎样处理.(506T 的没问提,508的乱了)

网友A:
请各位大侠指点,在下正在学习中。用威纶2.7.1版离线模拟下载的程序,出现乱码!!!!请指点是何原因!

网友B:
想别人要程序的时候最好生成.cmp文件
因为eob文件中没有包含图库,
就是别人的电脑上有,而你的电脑没有的图库
所以你看到的就乱了
一无所有

网友C(2009-09-22):
想要别人要程序的时候 如何生成.cmp文件啊?

网友D:
拷贝的时候最好用软件自带的压缩功能压缩一下 然后你在你的电脑上解压缩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