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CC-LINK与Q01PLC连接的梯形图程序

楼主(2009-08-22):
最近要做个Q01+CC-LINK+远程IO的系统.....谁有相关例子..........急....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楼主:
急......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A:
这个不难的啊,对着手册照抄就行了
没有什么梯形图的,主要就是设置好
这里有手册下载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120.html
设置好后,远程模块上的点就变成和本地一样用了
比如设置远程模块是从100开始,那么第一个远程输入模块的第一个点就是X101

网友B:
它是直接設參數不需寫梯形图即可使用,硬體方面要設對站號,通訊包率,你應先閱讀手冊,遇到問題在提問.

楼主:
研究了两天基本明白了。。。。。。
现在想寻一本Q系列的梯形图编程手册。。。。。。
有没有这样的手册????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两天基本明白了。。。。。。
现在想寻一本Q系列的梯形图编程手册。。。。。。
有没有这样的手册????
去這個地方下吧
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