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回原点问题

楼主(2009-08-22):
ZRN指令回原点时,什么时候是回原点结束呢?是当DOG信号产生下降沿信号时即是原点,还是DOG信号下降沿后编码器Z相信号ON时即是原点?所有的编码器都有Z相信号吗?我查了一下手册,上面好像是讲DOG信号下降沿1MS后停止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手册中没有谈及到Z相脉冲,回原点到底和Z相脉冲有关系没?还是有多种回原点方式呢?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一半是DOG下降沿,然后接受到编码器Z相信号为原点

楼主:
有没有朋友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B:
Z应该是每圈有一个脉冲吧,大部分编码器有

网友C:
这个问题请你对照
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
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这两个手册中的ZRN指令可能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特别是看一下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的“机械原点回归-DSZR/ZRN指令”部分更有帮助!

网友C:
FX1N也可以用编码器Z相信号,只是应
DOG信号的上升沿SET Mxx ,(指令为 ZRN Kxx Kxx Mxx Y0) ;
ZRN由接近速度转为蠕动速度;
当DOG信号 0ff后,且接收到第一个编码器Z相信号 RST Mxx 。ZRN立即停止脉冲输出;
带清零信号时 ,停止脉冲输出后1ms向伺服发出清零信号,同时D8140清零;
清零结束M8029为ON状态;
请注意: 原点回归的速度。加减速时间常数,蠕动速度,幢快的长度,
plc对DOG信号,Z相信号响应速度,都将直接影响ZRN的重复定位精度。
FX3U中有DSZR指令,看手册吧
下载积分:+1(usermichael)

网友D:
还是DOG信号下降沿后编码器Z相信号ON时即是原点。这是其中一种,是当DOG信号产生下降沿信号时即是原点是另外一种,回零有7-8种方法

楼主:
5楼的朋友,谢谢!假如指令ZRN Kxx Kxx X05 Y0 若其中X05是DOG信号的话,X05产生下降沿信号时,ZRN脉冲终止,与编码器Z相信号无关。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7楼的朋友 是这样的。说明书和实践中都是如此
但要特别注意 原点回归的速度。加减速时间常数,蠕动速度,撞块的长度,否则偏差太大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这位朋友!

网友E:
跟编码器没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信号而已,只要有一个开关信号就可以实现原点回归,一般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没必要用编码器,,,,,,,就是先快速检测到接近开关后速度变慢,而后一直到这个开关信号消失后停止表示原点回归结束.

网友F(2009-10-10):
奇怪了,我的经验是ZRN的指令只和DOG信号有关,我怎么没看到和Z相脉冲有关,而且FX3U之前的没有DOG搜索功能,FX3U的DSZR有DOG搜索功能。不过我记得力洋的ZRN和Z相脉冲有关,可以设DOG为OFF后,多少个Z相脉冲之后,为原点,如果设为0,就和三菱一样DOG为OFF之后就停止了。不知大家的理解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