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2):
报警25201,SP轴驱动故障  驱动报警 501,什么含义?

请问斑竹及各位高人,802D数控系统,出现 报警25201,SP轴驱动故障  驱动报警 501,什么含义?怎样检查故障点?  首先在此表示谢意,请各位老师及师傅给以解答为盼。

网友A:
你查下西门子802的手册上面有报警代码的解释。

楼主:
查过了,提示轴驱动故障,让查驱动故障号300500.300502.300508.300515.300608.300612等,可是驱动故障号里查不到这些号?那位高人帮助决一下。

网友B:
故障描叙详细点
是否离线调试(就是仅电机测试)?
   首次转动就出现报警?
       如果是首次,是有旋转后报警还是没有旋转就报警?
          如果有旋转,电机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
       如果不是首次,有什么参数更改过?
             。。。。。
如果是现场调试
   机械有无受阻导致电机背力。
   编码器有无松动。
   主轴参数设置有无遗漏,错误。

其实你只要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这问题你就能解决了。

就那几个使能,就那几个参数。电气调试讲究的顺藤摸瓜。

这种报警如果复位能解决,重复出现的时间不长就考虑轴的优化。
如果复位后依然出现就考虑是轴各项使能、基本参数和机械锁死。

楼主:
情况是这样,这是一台在用加工中心,干活中发生了这个报警,检查了电机阻值平衡,不接地,机械没有发现卡死憋劲现象,编码器两端插接件接触良好,不运转主轴电机没事,主轴一运转伺服驱动器就发生501报警,确定不了是电机,编码器,还是驱动器的故障。那位高人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如果是加工的正常机床基本排除软件关系。那么故障的引发应该重点考虑硬件部分。

1.把kv值适当下调,观察电机电流情况。看是否跳跃或瞬间增高情况。

2如果是半闭环的,检查编码器电缆时先在诊断内看下电机的温度有没显示,如果温度不正常,那就直接判死刑。
  如果是全闭环,温度也正常,那先大致检查下电缆露出部分有没压伤或划破情况。

3.用其他轴的反馈电缆调换再试一下,有没可能是编码器松动或编码器电缆虚接等故障。

4.如果还是没能解决问题,考虑驱动的主板是不是有问题了。电压不稳,西门子的板子很容易坏。
  将611D驱动控制板和其他的换一下,如果报警换轴了,直接按原型号换板子即可。

报警应该不会只有25201吧,这个报警一般都是附属报警,即是其他报警的延伸...

呵呵,记得把你处理的情况更新下,一起学习。

楼主:
经过仔细查找确认,是伺服驱动器驱动板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11-05-06):
确定不了是电机,编码器,还是驱动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