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选择

楼主(2009-08-22):
今天碰到一个项目,是恒压供水的,但是还要包括水泵的设计,请教各位一下,水泵的选型。要求如下:
1、两栋楼用同一个供水系统,均是7层楼高,连地下室应该算8层。
2、共有56户人家,每户按4.5人算,每人每天33升的用水量。
3、求助:水泵的型号应该用什么样的扬程,流量,以及型号。电机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A:
1、如果是住宅楼每人每天33升的用水量太小,至少100-150升/天
2、水泵选型KL40-200A 2台(一用一备,循环变频) 3KW
3、要想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最好增加一台直径为600或800的隔膜式气压罐
具体情况可与我联系 QQ:690052426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条件设计完整的变频恒压供水设备包括:水泵 KL40-200A Q=6 H=44 N=3 2台 或者40KDG6-12*4 Q=6 H=48 N=2.2 2台 ; 1控2变频控制柜 1台 ; 隔膜气压罐 KLQ600-0.6G 1台; 成套附件 1套。 设计依据:1.流量:每人140L/天, 1户4人计算,每户560L/天,560*56=31360 31360L/24小时=1306L 1306L*4(变化系数)=5224=5.24T 2.扬程:水泵房设在地下按8层算,8*3(楼高)=24M 24M+6M(管损)+8M末端余压=38M 变频供水水泵扬程选型应加大一挡 ,所以扬程选用44M以上的水泵。有关供水(生活、消防、暖通、排污)方面的问题可以与我共同切磋,QQ:690052426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4(fjqz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好人 ..
下载积分:+4(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不知楼主是哪里的项目?咱们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B:
讲得很详细,就差个电路图了, 有机会发个图大家参考一下好吗,

网友B:
新学的想问一下,用自来水直供不行吗, 一定要自己加水泵吗

网友A:
自来水能直供当然更好,问题是:一般城市自来水供水压力2-3公斤---也就是说6层楼以下基本能保证用水,以上就很难保证了,所以必须二次加压才能使用户能保证在用水高峰也能有水用。现在的无负压供水设备和无负压变频水箱设备比普通变频供水更加节能(能够利用自来水的压力,只需在原有压力的基础上差多少补多少)

网友A:
5楼的要看图很简单----------找一本变频器手册(如ABB的ACS510)后面有PFC宏(水泵、风机应用宏)的标准原理图

楼主:
谢谢shklby的解说

网友A:
fjq200你设计的是哪里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