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设置软件的作用?

楼主(2009-08-22):
三菱变频器设置软件有什么作用?说参数设定吧,直接对变频器设定就可以了,干吗要它呢?不知道还有什么作用,清高人指点!有手册吗?

网友A:
waiting for the reply

网友B:
就是设置参数,快捷不易出错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变频器参数的设置,用电脑通过软件,要方便的多,还可以把原来正确的参数备份好备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