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22):
电脑用USB接口,而PLC-CPM2A用RS-232接口,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及破解密码吗,如果不行,需要用什么方法读取数据出来。

网友A:
电脑是USB接口的,可以加装USB转串口电缆 OMRON的具体型号是:CS1W-CIF31 也可以到电子市场买普通的USB转串口电缆 不过要买相对好些的;还需要一条编程电缆 OMRON的具体型号是:XW2Z-200S-CV . 这样就可以通过CX-P软件对PLC中的程序进行上传了。

网友B:
可以用USB--RS232的线加上编程线,或者直接用USB接口的编程线来连接PLC,用软件读取密码的,然后读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