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不能上下载

楼主(2009-08-22):
各位大虾MT500程序不能上下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如软件,通讯线,还有加了密,你说的太简单,所以很难判断

楼主:
新的屏没用过的,难到说同型号的还有多种下载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屏没用过的,难到说同型号的还有多种下载线
如果是MT500系列产品,只有一种下载线的喔,而MT4000/5000/6000/8000产品均支持USB口下载,个别产品还支持COM口/以太网/CF/优盘等下载方式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2009-10-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等待大侠们帮助解决。

网友D:
软件没设置好吧,如COM口........

网友E(2011-01-21):
没讲明白嘛!

网友F:
编程线,通讯设置,错一点都不可以的,不关乎你屏的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