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

楼主(2009-08-22):
我用软件写好触摸屏的程序后,也写到触摸屏里面了,在触摸屏上却没有我想看的程序,是一个百板,什么都没有,请教各位师傅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的时候,“画面”那里打勾没
还有的时候,触摸屏要正确连接上PLC才会有指示灯等部件

楼主:
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的时候,“画面”那里打勾没有.我没有在意,如果那里打勾是不是没有问题,我的试一试,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