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用欧姆龙的PLC来检测光电开关好坏的问题

楼主(2009-08-23):
请教各位达人,怎样用欧姆龙的PLC(CPH1)来检测光电开关的好坏,因为用的光电开关太多了,如果不能及时的知道光电开关坏了,会出现误动作,谢谢

网友A:
用光电开关检测物品时,最好做个滤波程序,比如当物品到时 信号维持100ms以上 认为物品真正到位 可以屏蔽误动作。 判断光电开关是否坏掉,要输出动作+检测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判断。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处理。可以讲讲你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