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设备 需要 用到几套不同的参数  程序改怎么写????????          我的 设备中 需要用到几套不同的  参数,,为了 客户的 方便 和体现 自动化 的完美性 。。
我想 存储几套 参数在 HMI PLC中。。。客户需要时 只需要 自己 调用就 OK 了  不必要重新设置。。。。

想知道 这个功能该怎么实现????????????????

设备是 灌装机器。。。随着 灌装时间 和 剂量的不同 有时 会 调整 相关参数 。。。如果  每次重新 设置  很不方便。。所以要求 吧 客户用到的  参数 。。
存储到 设备中  需要的 时候只需要 在HMI中 的相关画面  自己选择 调用 就可以。。。。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HMI,这个功能一般叫做配方功能。
做在PLC中也可以,划出一块内部存储区域供程序不断调用。

网友B: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要搞20种型号。每种型号有马达的位置参数。看我的精华帖子就明白了的。

网友C:
基本上一个MOV传送跳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一个MOV传送跳转就可以搞定了

这位是在说笑话了.估计你是没编过这样的程序.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好笑.

网友D:
我们厂里也有这种设备是日本的
是做的第1,2,3,4套参数直接在触摸屏上选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参数设定后,进行调试。调试OK后,存储在PLC里面,比如你需要程序1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程序参数调出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参数设定后,进行调试。调试OK后,存储在PLC里面,比如你需要程序1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程序参数调出来就好了

有那么简单吗,没试过,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位是在说笑话了.估计你是没编过这样的程序.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好笑.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啊。   是你想复杂了。 别把人家当菜鸟。

网友H:
就跟排列组合差不多,做过这样的程序.

网友I:
看看这样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啊。   是你想复杂了。 别把人家当菜鸟。

一看就知道你是菜鸟。不会搞就不要在这里吹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27741]
看看这样可以不。

你的那是简单的东西。这个谁都会。要的是。型号:ASCII码输入+数字。每个型号对应着马达X马达Y的作业位置点。一个型号。XY的作业位置点。20个。20组型号。那就很猛了。几个MOV就搞定了吗?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用到变址的。用到很多的变址。还包括手动调试各点位置的。

网友J:
我正在做,已完成,参数可以任意调整,可以保存20组数据调用,感觉是有难度。
www.jinhongzdh.com设计自动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是简单的东西。这个谁都会。要的是。型号:ASCII码输入+数字。每个型号对应着马达X马达Y的作业位置点。一个型号。XY的作业位置点。20个。20组型号。那就很猛了。几个MOV就搞定了吗?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用到变址的。用到很多的变址。还包括手动调试各点位置的。

你用变址 我用MOV 可以做出来吗?   别来个变址就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正在做,已完成,参数可以任意调整,可以保存20组数据调用,感觉是有难度。

能 和我交流下 你是怎么完成的吗???急切想学习中,,。。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HMI,这个功能一般叫做配方功能。
做在PLC中也可以,划出一块内部存储区域供程序不断调用。

我现在用的是 三菱 GT1030的小屏。。。。做 几套参数保持 调用功能 其实我也很想用数据配方 但是不熟悉这个功能。。。。 能 请教你吗?、、详细讲解下。。。谢谢了

因为 以后要用 GT1050   GT11**  GT15**等系列的屏

楼主:
谢谢 各位朋友的讨论 。。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用变址 我用MOV 可以做出来吗?   别来个变址就高级了。

一看就知道你是超级菜鸟。没用过变址吧。说你水你还不服气。有本事上传一个程序给大家瞧。简单的用MOV谁不会。
BMOV的用过没。简单的传几个参数的那还拿出来说的话。就是很没水准了。搞个20个型号。400个XY轴伺服马达定位的来试试看。

yanzhi2008

网友K:
我做的是包装机,矩阵可任意设定,且间距可以任意调整,参数可以保存20种以上,只要你的数据区足够大,保存参数可以增加。可以用BMOV与变址将参数保存,通过运行时选定参数编号反传就可以了。

楼主:
BMOV 是16位  DMOV 是32位的   我用的是32位的。。。。。。。我也是做包装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是超级菜鸟。没用过变址吧。说你水你还不服气。有本事上传一个程序给大家瞧。简单的用MOV谁不会。
BMOV的用过没。简单的传几个参数的那还拿出来说的话。就是很没水准了。搞个20个型号。400个XY轴伺服马达定位的来试试看。

我是菜鸟

网友L:
应该用触摸屏的(扩展)配方功能,把各种配方的数据写到触摸屏的内存中,然后通过相应的触发就可以调用,系统就可自动执行。

网友M:
我没有做过,但我想用条件来控制子程序应该可以实现吧。
zhou-jinsou

网友N:
会变址就很了不起吗?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真正的高手都是返朴归真,不露形迹的

网友O:
使用變址可以大范圍的,方便的,調用存儲寄存器

网友P:
可以用HMI自带的配方做,也可以用PLC里面做,分配寄存器,然后赋值,组数少的话可以用后者。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会变址就很了不起吗?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真正的高手都是返朴归真,不露形迹的

就是很了解不起。怎么样。不服气是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很了解不起。怎么样。不服气是不是。

高手现在多少钱一个月啊   能不能透露一下    你炫耀一下吧   让我们也羡慕一下

网友Q:
不会很复杂,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用HMI自带的配方做,也可以用PLC里面做,分配寄存器,然后赋值,组数少的话可以用后者。

用配方的话  是不是每个值 都是固定存储好的。。。。  在触摸屏中不能改 参数对吗???  每个参数 都是在 写触摸屏时  赋予的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使用變址可以大范圍的,方便的,調用存儲寄存器
[attachment=27878]

大哥你能 注释吗?????、呵呵。。麻烦你 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attachment=27997]
不会很复杂,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DMOV.....

网友R:
技术讨论怎么变成打架了?
这个看你想怎么实现,像我们编写的比较多的数据,比如轧制规程的话,我们是想用数据库存储到服务器上。
如果你的数据比较小可以存储到PLC的数据块中,在不同的情况下调用不同的数据。也可以在线改写数据。

楼主:
利用 三菱 GT DESIGNER2 软件 的数据配方做的话  是不是 数据 不能在HMI 中更改  是制作程式是 已经 写好的。。。

比如图中的 软元件 D6  对应的原件值是2    那这个 软元件 的值就一直是2吗?? 能在HMI 中改变吗????  还有 如果 用配方做  那数据时 存储在HMI 中   那PLC  中有该怎么做  和HMI 搭配起来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HMI,这个功能一般叫做配方功能。
做在PLC中也可以,划出一块内部存储区域供程序不断调用。
严重同意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