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314 无法通信 急!!!

楼主(2009-08-23):
将程序下载后,在线状态下不小心碰到编程电缆造成掉线,再也无法通讯,总是显示为“在线:总线故障”。
重新开机N次无效。 编程电缆为PC ADAPTER USB

网友A:
换个UBS口试试

网友B:
难道就不可能是编程电缆故障?

网友C:
这问题似乎很难用常理解释!

网友D:
先PLC总清,再判断故障(你本子上有备份的嗦!)

楼主:
通信电缆是好的,USB口也换过,清程序也清了看LED指示灯像是清除了,但不肯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邮寄回厂家了
虽然没有解决。但谢谢名位大虾指教!

网友E:
给我们公司看看,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触摸屏。电话:010-62322088

网友F:
这问题真是匪夷所思,如果没有数据写入只是在线掉线的话,就损坏PLC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