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芯磁化怎么消磁

楼主(2009-08-23):
有一台万能铣床的电磁离合器出现吸力不过,或不能失放,经查电压、线圈都好的,可不知怎为事。本人怀疑它被磁化了,可不知怎么消磁。请各大侠帮帮忙,在此谢谢!

网友A:
会不会你那外铁苾给有短路的现象造成磁力不够

网友B:
一般接入交流电然后断开后都可以消除磁化。
下载积分:+1(arpawpelf)

楼主:
请问2楼的朋友,比如DC-36V的线圈,是否可用AC-36的交流电,不知要通多久,是否几秒就好。

楼主:
怎么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楼的朋友,比如DC-36V的线圈,是否可用AC-36的交流电,不知要通多久,是否几秒就好。
是的,一次不行就多消几次,每次只需几秒钟。

网友C:
你看一 下是不是和电磁铁接触的两个弹性针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D:
可以接电阻。也可以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