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3):
如题,对这个指令不是很熟悉,现在想用这个指令,那位大哥能详细解答一下的应用,谢谢~~~

如我想在步进过程中一但有要求回零的信号就能调转到执行回零的程序。像这个CJ(P9)是不是调到P9的程序段呢,可怎么去定义P9程序是那一段呢?

还有就是跳转到指针位置的那一句时是不是要那一句的条件满足后才有输出?

FX1N系列是不是没有顺控步进指令呢?要FX2N才有?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的吧11

楼主:
就是想讨论一下容易理解,手册上看不通透,谢谢~

楼主:
不是吧,没有人前来解答一下吗?郁闷~~~~

网友B:
关于跳转
在检测条件中加入跳转。
然后在接下来的程序中加入P***标记。
但条件满足时就执行P***段的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幻想----------设计的灵魂

网友B:
    你可以建立很多跳转很多标号,来实现你所需要的转换。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用来转换吧,我们以前的生产线就需要转换。我们有两个粉碎机 在生产产品一的时候据需要1号粉碎机生产产品2的时需要2号粉碎机,然后就用了CJ 跳转。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幻想----------设计的灵魂

网友C:
    来了就留下脚印!谢你了!

网友D:
    P9是程序标号,可以在某段程序的母线前段双击添加,【CJ P9】就是跳转到你标志为P9的程序处继续执行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建立很多跳转很多标号,来实现你所需要的转换。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用来转换吧,我们以前的生产线就需要转换。我们有两个粉碎机 在生产产品一的时候据需要1号粉碎机生产产品2的时需要2号粉碎机,然后就用了CJ 跳转。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我是想用来作急停回零点使用,不知行不行,就是一按急停的时候能跳转到回零的程序执行,不管在那个状态下

网友E:
    输入信号接通,就是CJ----P之间程序被跳过不被执行,当然高速计数器除外